零度s4v2

楼主(2015-10-09):
零度s4v2 怎么突破禁飞区不能解锁问题
手动飞也行啊

楼主:
你们别老看不回好不好大神们

网友A:
禁飞区。禁用gps,既然是禁飞区那就别飞了

楼主:
有没有能飞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禁飞区。禁用gps,既然是禁飞区那就别飞了

有没有能飞的办法

网友:
不要GPS试试、限飞主要是GPS定位导致

网友:
只能换飞控了APM可以得

网友:
刷老的固件或者不插gps就可以了

网友B:
禁飞区划得不是没道理,实在要飞,就换主控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禁飞区划得不是没道理,实在要飞,就换主控

我现在只能QQ飞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