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在家都干了啥,修b25修胖子修300……

楼主(2015-10-09):
好汉不提当年勇……
b25机头重做,用了几根15-20-30的碳杆碳棒连接,而且连接位做了层玻璃钢蒙皮。
胖子换了升降舵面,机头层板也是重新粘
300是魔友送的,机头炸断过,就在起落架那个地方,所以非常脆弱……先是外皮刷环氧,发现不行。就从内部做。外部用了碳杆连接。起落架还需要加固处理。或者手抛???好重的飞机啊……!

楼主:
不抽真空就是不行,贴合度不够

网友:
防毒面具都戴上了这是要干嘛

网友A:
用环氧树脂要用纤维带,这样强度才能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环氧树脂要用纤维带,这样强度才能上去

用了0.3的纤维布。肯定不会只环氧啦

网友B:
修机能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机能手啊

能飞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了0.3的纤维布。肯定不会只环氧啦

哦,好吧,没看清楚,多上几层又重,矛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好吧,没看清楚,多上几层又重,矛盾啊

一共上了两层

网友:
cg怎么跑机翼前缘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真能折腾啊

哈哈。不修怎么飞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抽真空就是不行,贴合度不够

看起来曾经炸的不轻

网友D:
小胖子以前飞过吗?我也想整个小胖子min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胖子以前飞过吗?我也想整个小胖子mini的。

飞过。感觉速度挺快的。看他舱身大才买的。感觉没冲浪好飞

网友D:
引用 楼主:
飞过。感觉速度挺快的。看他舱身大才买的。感觉没冲浪好飞

小胖子好玩。因为可以做真正的uav项目。
冲浪者也就是飞行吧,因为翅膀的结构,比较容易自动调整姿态。

小胖子还没飞过,听说很快。炸机后会很惨烈吧

网友E:
机机重生祝你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胖子好玩。因为可以做真正的uav项目。
冲浪者也就是飞行吧,因为翅膀的结构,比较容易自动调整姿态。

真的很快,一溜烟没了。所以弄炸鸡了……恰巧相机没电。
我计划小范围调机,但是……真的很快。然后返航,它不升高。眼睁睁看他撞树梢上了'然后掉公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机重生祝你爽飞

打算换个mini pix飞控。现在的用着不得劲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打算换个mini pix飞控。现在的用着不得劲

我也准备上PIX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准备上PIX飞控

主要是apm固件问题,不支持最新固定翼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真的很快,一溜烟没了。所以弄炸鸡了……恰巧相机没电。
我计划小范围调机,但是……真的很快。然后返航 ...

这么悲剧。

默默头

还是冲浪者好操作。

你的小胖子碎的可惜啊。
冲浪者也可以执行航拍任务。挺爽的

现在准备入冲浪者,请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建议的配置有啥?APM,cc3d,还是pixhawk。(固定翼)
你说APM没有最新的固定翼。pixhawk配件挺贵的。又是一套。

我刚入模一个月。这是要攒第三台飞机的节奏。。已经两个控,三个接受,两台四轴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悲剧。

默默头

建议你u2s去……或者pix。apm不建议

网友F:
感觉你的b25有点重的着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你的b25有点重的着急

确实了。后续比较赶。慢慢发现了问题。前期计划的也不够好。现在正在策划其他飞机,正在做机翼

网友:
小伙子不错,加油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