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带你学四轴

楼主(2015-10-09):
1:如何解锁
有些玩家拿到后不知道如何解锁,这里告诉大家解锁的方法,匿名微型四轴、微型六轴、多轴飞控的默认解锁方法都是:油门摇杆打到右下方,保持,待飞机解锁指示灯闪烁后即表示解锁成功。
油门摇杆可能有些人还不知道是那个。。。。。就是遥控上上下推动不会自动回中那个,我们的diy遥控就是左边那个摇杆。
解锁不成功的可能是摇杆没有推到最右下方,可以尝试稍微用点力。
再不行的,可以打开上位机,用上位机看遥控数据,默认是油门THR低于1150,YAW高于1850,保持几秒,解锁,有可能是经过调整后遥控通道值不能同时达到这两个值,可以修改遥控器微调或者修改程序中1150、1850这两个值。

楼主:
2:如何连接上位机(如何安装FTDI驱动)
第一步,用usb连接匿名diy遥控器(或者匿名飞控配套信号板)ps:记得事先插上通信模块。。。。。
第二步,如果电脑未安装过FTDI驱动,需要安装FTDI驱动。插上遥控或信号板USB后,电脑会识别出一个问号设备,类似下图
右键该问号设备,选择更新驱动程序,选择浏览计算机以查找驱动程序软件,选择我们提供的FTDI驱动文件解压后的文件夹,如下图
点击确定,下一步,会安装一次驱动,若发现安装后还是问号设备,按照刚才的步骤,再次安装一次,正确的话即可识别出一个串口,如下图
记住端口号备用,这里是COM10。
第三部,飞机上电,记得上电前插好通信模块。
第四步,打开匿名地面站,这里用V4测试版做演示,打开程序设置界面,串口设置的端口号设置为刚才识别出的串口号,波特率选择为115200,然后打开串口,看地面站右下角RX计数是否在增加,若开始增加说明无线通信正常,然后打开飞控状态界面,看各项数据是否开始更新显示,若没有更新显示,讲串口关闭,重新选择波特率为500000,进行尝试。

楼主:
3:微型六轴如何用蓝牙控制
如果您购买的是带蓝牙的六轴套件,那么就可以使用手机或电脑通过蓝牙控制飞机。
使用方法:
1:首先编译下载蓝牙设置工程到六轴飞行器(该工程在买家资料包内有提供)
2:断开SWD,断开飞机电池,飞机断电,然后接上飞机电池,飞机上电,然后用手机搜索蓝牙设备,可以看到ANO开头的蓝牙设备代表蓝牙设置成功(此步骤只需执行一次,蓝牙设置一次后,以后就不用再设置了)
3:打开进阶版飞控源码,打开ANO_Config.h文件,取消  #define ANO_DT_USE_Bluetooth  该语句的注释,编译下载进飞机(使用手机控制时遥控保持关闭,使用遥控控制时,保持蓝牙断开)
4:手机打开匿名app,连接蓝牙,即可开始享受蓝牙飞行的乐趣(使用手机重力感应控制飞机的前后左右

网友:
新手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