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老鸟指点下啊

楼主(2015-10-10):
便宜那拿了一架apm的450  控是华科尔7e好像是改过的刷的固件版本(devo7e-v4.01cn-by-mckay)用的是rx701的接收机。。但是我这边怎么弄都不能对码。控开机,飞机接电,接收机老是频闪,请教下老鸟些。。这个对码要怎么搞啊

这个淘宝的方法也用了。但接收机还是不停的频闪

网友:
刷会出厂固件试试

网友A:
第一步,吧控里面设置固定ID码这个关闭,第二步,接收机,按住重设ID码的按钮再通电

网友A:
我说的是rx601接收机的,不过你应该是没有吧遥控器固定ID码这个功能关闭了吧

网友:
菜单一一模型高级设置一一模型设置一一射頻一一设置成DEVO,然后选更改射頻设置,会变成启动对頻,下步,接收机按住对頻键通电,要一直按住,这时灯慢闪,控要选择启动对码,灯变常亮,就成功了

网友B:
因为ID是自动的,所以无

网友B:
以无需清除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无需清除和设置

师兄。。我这个的固件不是G大的固件。。界面和你不一样。。你里面的一些设置我里面好像没有哦,而且rx701上没看到你说的“接收机对頻键通电”难道就是清码的那个么短路子bat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吧控里面设置固定ID码这个关闭,第二步,接收机,按住重设ID码的按钮再通电

重置di就是短路batt吧。我试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rx601接收机的,不过你应该是没有吧遥控器固定ID码这个功能关闭了吧

空里面的之前ID已经清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ID是自动的,所以无

和您的界面不一样

我这边界面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兄。。我这个的固件不是G大的固件。。界面和你不一样。。你里面的一些设置我里面好像没有哦,而且rx701 ...

你是701,就没按钮,用短路子插上batt,然后上电就和按住按钮一样了,慢闪对頻

网友B:
灯慢闪后,拔掉短路子,灯快闪,控选初始化,应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慢闪后,拔掉短路子,灯快闪,控选初始化,应该就行了

还是不行啊。。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慢闪后,拔掉短路子,灯快闪,控选初始化,应该就行了

照你那个操作了。。701一直都在频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啊。。前辈。。。。

还是哪一步没搞对

楼主:
完全按照你说的来的啊。。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哪一步没搞对

麻烦看下线是否未接完整啊

网友A:
你固定ID清除了,在短接接收机,通电接收机之前,还要在遥控器进行设置,就是初始化点击下,遥控器在对频的十几秒里,迅速短接接收机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固定ID清除了,在短接接收机,通电接收机之前,还要在遥控器进行设置,就是初始化点击下,遥控器在对频的 ...

师兄。。我试了这个方法的,,,还是不得行。有法检查是否是接收机或者是遥控坏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师兄。。我试了这个方法的,,,还是不得行。有法检查是否是接收机或者是遥控坏了么

重刷下固件看看吧,之前对频成功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刷下固件看看吧,之前对频成功过没有

?from=y1.7-1.2麻烦帮看下对码的操作对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from=y1.7-1.2麻烦帮看下对码的操作对么

吧链接发给我,我在这个上面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吧链接发给我,我在这个上面看不了

h 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M1NjUwOTY3Mg==/v.swf?from=y1.7-1.2

网友:
引用 楼主:
h 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M1NjUwOTY3Mg==/v.swf?from=y1.7-1.2

扣扣告诉我

网友:
华科尔的id功能,在对频时要关闭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