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FUTABA T8FG设置失控保护的教程吗?

楼主(2015-10-10):
就是在遥控器和接收机失去信号时遥控器自动切换到某个特定的通道

网友:
我也想换遥控了

网友A:
有中文说明书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中文说明书可以吗

说明书当然看过了!可能是文化水平或基础知识吧行,里面的东西很难理解!
所以想看看有没有什么视频教程!或图文的!

网友(2015-11-20):
在LINK菜单里面找到FAIL SAFE  选择第三通道THR F/S HOLD,把HOLD改成F/S,POS改成你想要设置油门的点,一般为中立点大概(0%),然后选择你设置的第5通道,同理,设置F/S这些,当然前提是你的飞控支持失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