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遥控器摇杆? 电位器 x9d plus的

楼主(2015-10-11):
入了一个x9d plus的遥控器,

觉得遥控器的摇杆很不灵敏啊。
每个齿轮下来都能5%了精度了。太低了。。。

我的华科尔D10的摇杆手感之前以为不怎么样。现在觉得比x9d plus要好上N倍。x9d的做工无力吐槽。

不过,性能倒是刚刚的

谁知道换什么样的精度高的摇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友之吧收到的赞助物品都会经牛币商城用牛币兑换送出。

神回复啊

网友:
这个没法换吧

网友B:
要是中文也入一个,英文有点讨厌

网友:
现在控都有plu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中文也入一个,英文有点讨厌

还真没中文的。。。只有英文,将就着用吧

楼主:
是的。遥控器中的iphone plus.

功能强大,高频头很少丢机,信誉保证

楼主:
只换电位器,摇杆,是可以的。

淘宝上还没有搜索到电位器的。
一个电位器也差距不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换电位器,摇杆,是可以的。

淘宝上还没有搜索到电位器的。

你是说误差大还是手感差,里面拆开了吗,摇杆是轴承结构吗

网友:
这个控真心没玩过。

网友:
没有校准吧,我的老版本都没这样

网友:
我的经常在0.几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误差大还是手感差,里面拆开了吗,摇杆是轴承结构吗

没拆过。这个遥控器全套接近1500了。摇杆应该是轴承结构吧?

可是感觉精度不够。齿轮有点卡的感觉。

楼主:
其实也是校准了。但是就是x9d plus不够灵敏。

你用过D10了吗?那个油门感觉好太多。摇杆电位器。不知道怎么给x9d 换电位器

楼主:
你会换摇杆吗?有推荐什么样的摇杆适合x9d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会换摇杆吗?有推荐什么样的摇杆适合x9d吗?

我没换过,买来用到现,感觉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没换过,买来用到现,感觉很好

好吧。觉得玩四轴,油门容易不小心推大了。

你油门控上有设置曲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觉得玩四轴,油门容易不小心推大了。

你油门控上有设置曲线吗?

那是手法问题吧!个人认为,

网友E(2016-09-19):
齿轮卡??油门咔嗒咔嗒的那种感觉?一个咔嗒太大了影响手感?拆开控吧里边弹簧压片顶开就行,有个螺丝,一只螺丝刀搞定

网友F:
一直这控,全轴承的,如果你觉得那种嘎啦的感觉不好,就如20楼说的,拆开,把限位顶片松了,能一点儿卡顿都没有,无比丝滑

网友G(2016-10-20):
我的天九换了之后,遥感无法校准,电位差很大都没发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齿轮卡??油门咔嗒咔嗒的那种感觉?一个咔嗒太大了影响手感?拆开控吧里边弹簧压片顶开就行,有个螺丝,一 ...

确切的说是齿轮之间的距离太大了,一个齿轮和齿轮之间能有5%的舵量了。 华科尔的更精准。2%的精确度。这点,frsky做的就太差了。。很低端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直这控,全轴承的,如果你觉得那种嘎啦的感觉不好,就如20楼说的,拆开,把限位顶片松了,能一点儿卡顿都 ...

只是觉得这控gimbal不够精准。每个齿轮间距,5%左右的舵量。华科尔d10的轴承是2%左右。精确度差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天九换了之后,遥感无法校准,电位差很大都没发用了

你这样需要换轴承了。这样肯定需要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