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掉渣的问题加疑问!怎么办及到另一地还需要调机吗?

楼主(2015-10-11):
航模装上飞控后如果要到另外一个地方,是不是要重新装机?没有笔记本,还得再准备一套笔记本,这也应该算成是运用飞控的成本吧?一个土的掉渣问题其实还是小事,内行看看,碰到如图所示的显示如何进行下一步?

楼主: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这问题很意外,我还没见过,换个软件试试,比如playuav的

网友B:
一般不需要,校准一下罗盘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需要,校准一下罗盘即可

呵呵,意思说了关键性的!不过人性弱点就是这样,是不是还得配备一个笔记本?校对罗盘离不开电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很意外,我还没见过,换个软件试试,比如playuav的

上了两张图,你说的是那一个?再来一个!

网友:
说的也是~

网友:
重新定位的会

楼主: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凡是回贴的一个也不能放过,每人批发一个问题,不嘘此行很重要!

楼主:
呵呵,看来没有关于人性弱点的一些概念啊,本贴最想知道的是;到另外一个地方飞就得携带笔记本?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看来没有关于人性弱点的一些概念啊,本贴最想知道的是;到另外一个地方飞就得携带笔记本?

看你这提问的态度就不想跟你回答

网友:
我也在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这提问的态度就不想跟你回答

不好意思,误会了!贴子有人看,就得有点佐料,最想知道就是不带笔记本行不行,还得投资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误会了!贴子有人看,就得有点佐料,最想知道就是不带笔记本行不行,还得投资啊!

最好就用 可以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就用 可以不用

呵呵,再确实一下!只要调整好水平加速器,只要不飞远就没大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再确实一下!只要调整好水平加速器,只要不飞远就没大问题?

没你想得那么简单

楼主:
所以总是担心啊!没这么简单,那么有多复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以总是担心啊!没这么简单,那么有多复杂?

自己看泡泡老师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看泡泡老师视频

关于这个转移地方就得重新调整与否不管是泡泡还华说都好像没提到吧?现在玩航模谁没有笔记本?也可能是本人没看到,这就是个土的掉渣问题!

网友:
新手小白学习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