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地问 APM都是怎么调整PID的?

楼主(2015-10-11):
PID是啥?

做什么的,怎么调?
没找到有关教程。貌似调整后APM很稳啊

网友:
看这个视屏应该适合你 (转)【四轴之路5】MWC中PID参数的调节方法和图示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004

网友:
和apm道理是一样的,apm有自动调参,自动的参数不一定有手动改的好

网友A:
P代表的是修正力度,D代表的是修正反应时间,I代表的是漂移量。试飞以后,如果感觉自稳稳不住,有点飘,就调小d,调大p。如果感觉自稳很抖,那就调小p,调大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代表的是修正力度,D代表的是修正反应时间,I代表的是漂移量。试飞以后,如果感觉自稳稳不住,有点飘,就 ...

那里有好几个pid应该调哪个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里有好几个pid应该调哪个呢

RATE ROLL(橫滾)
RATE PITCH (俯仰)

网友:
分别用一个通道旋钮控制调整roll 和pitch,飞的时候慢慢调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ATE ROLL(橫滾)
RATE PITCH (俯仰)

多谢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ATE ROLL(橫滾)
RATE PITCH (俯仰)

下面几个定点跟GPS力要不要调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下面几个定点跟GPS力要不要调呢

看情况一般不用 主要调这两个

网友:
有自动调参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情况一般不用 主要调这两个

这两个默认情况下就很稳了,只是定点定不住,还有就是动作过大时飞机也会掉高,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默认情况下就很稳了,只是定点定不住,还有就是动作过大时飞机也会掉高,这是什么情况

高速飞首先机架倾斜,推力线倾斜,所以高速飞行时要及时补油
详解:
正常的,急停时各个轴加速度变化太快,通过运算得到的欧拉角跟实际欧拉角偏差会增大,导致z轴纯加速度不准,而APM最终是控制z轴纯加速度来控制高度的,所以只要开高度增稳,这种急停下肯定不会100%保持高度,这是正常的。如果不开高度增稳,那么飞行过程中高度如果保持不变,那么升力的垂直分量与四轴重力相等,急停后由于升力由飞行时的前倾转为接近垂直向上,而你油门值没变,总的升力没变,那么垂直方向上的升力分量就大于四轴重力,自然会上升
这是由于飞控接管的结果,其实所有飞控都会有这么一条说明:“请在开启定点/定高模式之前达到比较稳定的悬停状态”就是为了避免这种突然改变控制而产生的掉高。开了定高定点油门不让动也是一样道理,防止改出后突然掉高或者爬升。

网友:
改天试试看,有什么问题再咨询你

网友C:
看到论坛那么积极  我准备再买个apm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论坛那么积极  我准备再买个apm折腾了!

买买买

买个pix吧。apm不更新了,硬件不够了。

同时cc3d revo也可以入。如果你愿意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