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非凡N2的osd加LITE无飞行模式

楼主(2015-10-11):
用的是乐迪10的控,9通接收,飞行模式无效,油门未测试 其它正常
这是我飞控上的设置
这几天光求助了,谢谢各位大神

楼主:
泡泡老师在AT9的讲坐里提到了这句话 NAZA接收机工作在S-BUS和普通模式时,U、X2二个通道接收机输出位置是不一样的 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是不是问题出在这里

网友:
OSD模式检测插针要插在飞控U通道的信号端子上,就是你的3段开关控制的通道,无效的话就是没检测到该通道信号,正常应该显示手动,姿态,GPS

楼主:
我在接电脑时三段开关是正常的

网友(2016-03-17):
求助非凡N2的osd加LITE无飞行模式 飞行模式 作者:majianjun 1174                            牛逼                                            求助非凡N2的osd加LITE无飞行模式 飞行模式 作者:majianjun 77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