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6刷机 问题

楼主(2015-10-11):
我的B6应该和泡泡老师第二个图是一样的,单片机是ATMEGA32A  我看他的板子也是32A  为何视频里选择单片机不选择32A 而选择32呢  我板子的单片机是ATMEGA32A 是不是要选择32A 要烧写那个固件?

视频截图

楼主:
小喇叭疯了吗你发帖你就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喇叭疯了吗你发帖你就出来

小喇叭是自动的

网友:
查看我的帖子

楼主:
嗯好的 我先看看贴的帖子在哪

楼主:
请你帮我看看我所提问 ,看了你的帖子没有可以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也不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的,选择ATMEGA32A 或ATMEGA32都可以的,刷时注意调低一点速度,速度太高容易刷机失败甚至成砖,不要 ...

请教
速率选择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按默认速率,刷死了,通过外接8M有源晶振恢复了后发现有时可以刷,有时不能刷,排查后发现是速度太 ...

你就这么整吧 。不要再回我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