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不用遥控器的方案

楼主(2015-10-11):
仅仅飞行过程中控制不用遥控器,不是说设置也不要遥控器,不要搞混淆了  用无线数传直接连接飞控和电脑,在电脑上用GPS定位3D所得,来定点控制飞行

网友:
亿航够斯特就是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地面站接管

网友:
怎么不用遥控???

楼主:
换个方式玩飞控,新玩法有新的乐趣

网友:
完全地面站控制,解锁是个问题,还是需要接一个要遥控器,不用就是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