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地问 APM都是怎么调整PID的?

楼主(2015-10-12):
PID是啥?

做什么的,怎么调?
没找到有关教程。貌似调整后APM很稳啊

网友:
PID就是飞控的姿态感度参数,通过细调可使飞控达到最合适的飞行姿态感度参数,飞起来更稳定。一般都是自动调参,手动有点难度
通道7、8可以自定义功能,上图就是7通道设置一个两段开关自动调参,打开下拉框有别的功能。在定高模式下打自动调参四周会前后左右飞行貌似跳舞,最后稳定不动了来回打自动调参开关都保持稳定就是完成自动调参

网友:
参考参考

网友(2016-03-14):
来学习了
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