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T6如何改装控电

楼主(2015-10-12):
 改装控电有很多种方法。
 但老牛按自己的方法来写这张帖子。
 准备工具材料:剪刀 十字螺丝刀 FUTABA控电 一条带杜邦母壳的延长线 一条1S电池平衡充头带线。如图:
 第一步,将遥控器固定的后盖螺丝卸掉。并找到接入电池的连接线。如图。并且将这个接头拔掉。

 第二步,用我们准备好杜邦线头延长线和电池平衡充头延长线。将多余的接头和杜邦延长线的白色线拔出剪掉,剥皮。正负级对接,并焊好,焊好后用热缩管套好。如图。

 焊接好后如图:
 剩下来就很简单了,只需将头来连接遥控器与控电即可。
杜邦接头端可从电池仓的这个孔位作为出口。
 第三步,盖上后盖,接入电池。
 最后,将螺丝上紧。也将电池仓盖子盖上。
 哈哈!轻松搞定!!

 欢迎一起学习!一起探讨!
 QQ:3097482783 店铺地址:https://shop113458657.taobao.com/index.htm?spm=a1z10.5-c.w5002-11713195909.2.i3jX8W

网友:
论坛牛币商城开业啦!欢迎大家参加技术交流赚牛币换设备!

网友A:
我也正准备用2S7.4V装在天7上,考虑到天7承受电压,在外加个DCDC稳压,不知道这理论可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准备用2S7.4V装在天7上,考虑到天7承受电压,在外加个DCDC稳压,不知道这理论可行

用稳压不可行,控上的电压显示就失去意义了,一直显示4.2,过放了也显示4.2,因为有稳压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稳压不可行,控上的电压显示就失去意义了,一直显示4.2,过放了也显示4.2,因为有稳压嘛

遥控说明书是遥控本身承受电压为6V以内,那么用2S改装,加个降压模块把电压从7.5V降到5V这样可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遥控说明书是遥控本身承受电压为6V以内,那么用2S改装,加个降压模块把电压从7.5V降到5V这样可行呢

用是可行的,但你的电池从7.4降到了6v,已经过放了,控上因为有稳压,电压那里始终是5v不变化,那这个电压显示有什么用呢,你总不能经常去测电池电压吧,还不如用1片电芯实用

网友C:
老水牛焊接手工不错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水牛焊接手工不错学习

嘎嘎

网友C:
请教天地飞能不能改成2S供电 不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天地飞能不能改成2S供电 不报警

1S的可以,2S的俺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S的可以,2S的俺就不太清楚了。

天地飞T08原来是3S通电的呀 1S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