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传等外设供电问题!!!

楼主(2015-10-12):
我用的APM2.6在调试图传的时候,图传十分钟就很热了,卖家不让我图传用电压电流5V供电,让我外接稳压器,他说不能从PM模块上面去取5V。你们都用稳压器吗?不用稳压器的话怎么办?大家一般都怎么接?云台的供电?LED的供电呢?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106473

106474

网友(2016-01-02):
图传单独稳压模块供电好,不要从飞控走电,

网友(2015-11-19):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没有bec输出的电调,所以买了个电压电流计给飞控供电了,还要再买一个?好蛋疼的感觉 ...

某宝电子商场的普通可调降压模块只要3元不到,重10克左右。只是要自己动手焊一下输出输入电源线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没有bec输出的电调,所以买了个电压电流计给飞控供电了,还要再买一个?好蛋疼的感觉 ...

我不知道你云台需要多大的电压供电  我的云台是12V供电,用的是6S电池,所以要单独接个12V的UBEC.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电板接个5V的UBEC 然后连云台

我用的是没有bec输出的电调,所以买了个电压电流计给飞控供电了,还要再买一个?  好蛋疼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是需要在弄一块电池?是这样吗?新人

分电板接个5V的UBEC 然后连云台

网友A:
云台是需要在弄一块电池?是这样吗?新人

网友(2015-10-16):
单独走线,飞控供电要保证,总线接个稳压模块也不错的吧

网友B:
图传发热是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发热是正常啊

卖家说会影响飞控  容易失控

网友C:
图传单独12V稳压模块供电好,不要从飞控走电,必须保证飞控供电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传单独12V稳压模块供电好,不要从飞控走电,必须保证飞控供电稳定

这个图传能用12V的电压吗?如果能,我能从电压电流模块的电池端分出来一根线给图传供电吗?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对通常都不从apm取电  apm的供电不是很稳定
容易烧掉  多用一块电池和稳压模块给云台图传供电 图传发热是正常 如果很烫检查下天线接口拧紧没

网友D:
图传本身就容易发热发烫,但是也有个限度,为什么大家尽量避免从图传给摄像头供电,那是因为图传如果再给摄像头供电,就会增大电流,而且容易不稳定,电流不稳定就容易造成设备不稳定,设备不稳定然后就容易出问题。所以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会外接给摄像头单独供电。不过绝大多数都是用3s锂电池,你这个5V还真是比较特殊,,,你好好看看说明书确认自己没看错。

网友E:
一个分电板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点评):
我现在用的是沉金板,和分电板作用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一个分电板解决你的问题

带5V供电的分电板   你的那个板我不知道带不带5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5V供电的分电板   你的那个板我不知道带不带5V供电

我的不带  我的就是F450的下板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传本身就容易发热发烫,但是也有个限度,为什么大家尽量避免从图传给摄像头供电,那是因为图传如 ...

我是自带锂电池的小蚁相机,倒不需要图传供电。最后决定,改线把图传电源直接接到电池上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F:
这个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便宜吧

260多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我用一块3s供电,也发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卖家说会影响飞控  容易失控

不过大多数图传都会发烫,

网友:
我图传是另外个稳压模块进行供电的

网友:
弄个12V转5v的变压,应该可以的。车载USB可以改一下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G:
最好都单独供电比较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好都单独供电比较好一些

明确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里面存在三个问题,第一,你发的图传图片是雷讯的600WM图传,支持2-6S供电,所以这个图传是可以直接从 ...

说明很详细  谢谢!

网友I:
图传发射发热正常,甚至会烫手。你的图传支持最高7S直接供电,不需要另外再买降压模块和分电板之类的 建议直接用3_4S电池供电,非常不建议从飞控取电。你的图传带有12V输出,给osd供电时,可以用图传这一路12V供电。LED一般工作电压3.2_3.8V,可以采用多灯珠个串联分压,或者加降压模块,或者加限流电阻。总之,除了osd,接收器,罗盘等小功率模块可以直接从飞控取电,其他如图传,云台等大功率应该单独走一路电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图传发射发热正常,甚至会烫手。你的图传支持最高7S直接供电,不需要另外再买降压模块和分电板之类的 建议 ...

学习了~非常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