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急需帮助,分析日志。四电机同时停转。

楼主(2015-10-12):
今天中午飞航点时,刚到达第一个航点,四个电机同时停转,掉下来了。不知道什么原因。目前个人分析有两个可能原因,1可能是航点规划的bug,2可能是飞控使用的电压传感器供电不稳。还请老师看看是什么问题,,日志已经上传。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别忘了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别忘了分享

网友:
停转太恐怖了,高的话损失大了

网友(2015-12-08):
检查电路吧 你的电流计显示你的电池从12.4V左右 瞬间掉打11.2V左右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

看故障是空中断电了

50- 60M掉下来的。

电流计一般问题不大 检查电池 电路

网友(2016-02-04):
这日志是如何导出来的啊

网友:
这位模友的情况和我的H680四轴PIX一样,也是手机地面站设置好航点发送给飞控飞行数据里解锁,点自动飞行划动图标箭头自动起飞刚到第一个航点,20米高,就四个电机停转,飞机成自由落体炸机了,损失惨重,飞越云台报废了机臂断裂数传天线头子炸烂,这个地址就是我炸机视频: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gPTXy7Xn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