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云台针脚求助

楼主(2015-10-12):
请问以图上为参考,左边3跟引脚的顺序是什么,还有如果要控制云台的俯仰,针脚应该如何对应,再者就是针脚接后还要不要设置云台参调,应该怎样设置才能遥控控制俯仰,之前已经烧了一个控制板,求解谢谢

网友:
上面接信号线,下面接底线,中间不接。pitch那边是控制俯仰的,roll控制左右水平的。控制线直接接接收机就可以,可以设置两个旋钮来控制。

网友A:
二轴云台控制俯仰就够了,就是pitch,要是不清楚,找接口定义,找不到就问淘宝店主,是毛子云台,调调狗重心就行了,不用调参~控上的话找一个代旋钮的通道,接在云台pitch通道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轴云台控制俯仰就够了,就是pitch,要是不清楚,找接口定义,找不到就问淘宝店主,是毛子云台,调调狗重 ...

谢谢,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RP真差。

RP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