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怎么设置地面站还是歪的呢

楼主(2015-10-14):
请教各位大哥 我罗盘设置很多次怎么地面站还是歪的呢

网友:
校准加速计,加速计好的的话正确校准后飞控水平放置姿态水平线就是与地面水平重合的

网友:
罗盘是方向,水平是校准加速度计。可以参照论坛的pix设置视频

网友:
3楼说的对,得校准加速度传感器,就是校准飞控本体,不是gps上的罗盘,按照泡泡老师那个教程来就行,方向需要摆对

楼主:
谢谢 各位大哥的教导  航模都买回来了一个多月都一次还没有发起来

网友:
应该就是水平校准问题

网友:
好好看视频一定会成功的。

网友:
拔电在重新校准

网友:
向左向右和上下基本要和地平线成90/°,正面和背面要放水平,一般一次就OK。

网友:
罗盘是用来指方向的

网友:
这于罗盘无关

网友:
因为你要校准的是加速度计

网友:
飞控放置水平 重新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