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调飞控遥控器还要对频?接受早已经对好用过了!

楼主(2015-10-14):
自开始探讨这个PIX,各种问题就层出不穷,让人应接不暇,其中有些问题还是老问题,例如竟然冒出如何对频的问题,开始的基本功已经忘光,难道还要再重新复习资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状态需求量也太大,让人对这个PIX产生极大恐慌征,糊里糊涂的也不知道是怎么把固件装上去的,这个升级一词用得也真是有点可笑,为嘛就不用刷机或刷固件一类的词?这个升级总是让人产生更高一级的感觉!按照国际惯例检查‘升级“的固件,想知道”升级的是不是直升机,于是按照视频点击终端,然后是连接及查看,结果是不断出现连续的一串串字母数据,这与视频不一样,是不是中了病毒?还有这个想再刷一次直升机,想以此来证明是不是直升机固件,结果出现;你的签名与硬件不符的字样,这又是怎么回事?现在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只要能用就行,但碰上这个需要基本功的问题还是很头痛,相信不少人也有这样的感觉吧?例如在校准遥控器时会出现三个选项,可能是遥控频率吧?你得做出选择,在座的各位,你能马上就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三个选项是由三个字母组成,三个中有一个可能是指2.4G?呵呵,随便点上一个后就出这样的提示框;请将发射机置于对频模式,(bind)接受机正在等待,

楼主:
想确实是不是刷对了直升机,打开终端点击连接及查看,结果出现不停止的一行行字母数据,呵呵,底色也变了,是不是中了病毒?

楼主:
呵呵,在地图上显示出飞行器的形式是直升机,是不是就可以说明是直升机固件?可在安装向导中显示的却是一架四轴,因此有必要确实这个真真假假!

网友:
要经得起折腾

楼主:
瞎折腾不行啊!这个直升机的线怎么接?在平台上是不是能看到,找了半天也不见踪影!

楼主:
呵呵,打开遥控调整,接受机反应没有,再打开遥控器,接受机中的红灯火通明,这说明什么?可屏幕上的遥控图柱还是没有反应

楼主:
这个问题可能也有人碰到过吧,调整到最后,点击FINSH结束,它应该有所反应吧,没反应是不是意味前面的调整不算数?几次都是这样,迫不得已关机重新来!

还有一个问题,视频上的遥控器都有半截的带色的,可这个没有!这正常吗?就是如图所示;

楼主:
真不明白为嘛要搞个飞控保护灯,有嘛用,什么时候要按它?安装到飞机上还得把它固定在外面好按它?

网友A:
安全开关和灯有的整合到一起的,安全开关的目的就是你不按,无法解锁,按了之后才能解锁。apm链接终端出现乱码是因为固件高了,apm3.2固件以上因为容量限制取消了终端命令功能,所以再在终端里连是显示乱码,自定义刷低于3.2的固件可以用。3.2以上下载日志要在飞行参数下面有数据闪存选项里下载。你再说pix,但发的图上确是选的apm,如果是pix使用终端也要在链接按钮前的下拉框选择pix选择一下才行。你的问题很多啊,apm pix的安装调试说明书很多,还是耐下心认真看懂比较好

楼主:
何以见得?你就说说这个显示柱为什么没有色彩,说不上来还要这样说,岂不是乱投医?

网友:
折腾才是最大的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开关和灯有的整合到一起的,安全开关的目的就是你不按,无法解锁,按了之后才能解锁。apm链接终端出现 ...

让人想不通的是这又不是共用装置,搞个安全装置害怕别人使用?,选择的是PIX,同样是一串串不断下拉出的字码,如果不管,会拉出好几版屏幕来,与APM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何以见得?你就说说这个显示柱为什么没有色彩,说不上来还要这样说,岂不是乱投医?

之前我也是被折腾疯了~稳定过后'感觉好多了

网友:
嗯玩航模本来就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我也是被折腾疯了~稳定过后'感觉好多了

呵呵,看了视频接线,那个编码器是黑线接二通道,可本贴的这个按照顺序却是红线,正是是红线插二通道,难道这个从编码器出出来的线应该破坏顺序接到二通道上去?

楼主:
把接线又查核了一遍,还是没有反应!显示柱中没有色彩说明什么?

楼主:
大伙看看这个接线,连接PIX的三根线中,这根红线应该正对五伏位置处?可图上显示不是正对,是正对还是靠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可能也有人碰到过吧,调整到最后,点击FINSH结束,它应该有所反应吧,没反应是不是意味前面的调整 ...

手头就两个接受机,从机子上折下来一个试后就是如图所示结果,没办法,再折下来另一个,一试还行,行程柱上有了色彩,看来是遥控器对频问题?可这个接受机是对过频的,用了多次了,有谁能解释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

楼主:
真是怪事,无有反应的接受机单独面对遥控却有所反应,换上的有反应,这个正常的接上却是行程柱上没有反应色彩,是不是很奇怪?

网友(2015-12-03):
菜鸟 还是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