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6刷机后充电问题

楼主(2015-10-14):
我的B6刷机高大上 ,虽然充电截止电压到4.20就停止充电但是停后显示与测量的电压都不到4.2V  怎么校准这个

网友:
搜索一下 泡泡老师有b6校准的教程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楼主:
嗯 多次校准 还是一个样

网友:
解决了没,别忘了分享

网友:
有钱还是上好一点的

网友:
泡泡老师有B6校准的视频,应该有讲

网友:
  泡泡老师有这个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