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池问题什么原因,求解

楼主(2015-10-15):
这块电池买了5个多月,但实际只有不到20个充放,大上周飞完回来充到3.8存放,昨天发现有一片出现轻微涨气了,a6充电,发现涨气那片电压为0,另两片分别3.8和3.9,形态没变化,手里大大小小近30块电池,有的给地面供电都用了快3年了,也是三片都有点涨气但给,地面设备用还很正常,这块如果是我操作问题,过充或过放,为什么只鼓了一片,即使鼓也不至于电压为0吧,求解啊,如果操作有问题也好及时改正,附图

网友:
线,检查了吗

楼主:
电池还没拆,看不到里面,但是这片鼓了

网友:
是不是里面的线路断了查看下

网友A:
线的问题可能性会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的问题可能性会大一点

晚上拆了一探究竟

网友:
可能是小接口的线或者插口断了~

楼主:
开始拆解,附三片电压和接线图,线没问题

网友:
质量问题

网友B:
楼主上次我就遇到了我的过放了然后一个电芯电压为零另外两个电压差不多也就2.9v左右忘了由于发现及时救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上次我就遇到了我的过放了然后一个电芯电压为零另外两个电压差不多也就2.9v左右忘了由于发现及时救回来 ...

你这个严重过放了还救回来,我那一片充不进电了

网友:
那就是电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