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里出现几个红字请问是什么意思 看图

楼主(2015-10-15):
现在还不能解锁

楼主:
机身向左MP上是向右 刚刚做的校准

网友:
百度翻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身向左MP上是向右 刚刚做的校准

这个正常,飞行视角

网友:
MP里出现几个红字请问是什么意思  看图 红字有多少个,红字什么意思,红字有哪些,红字信息单 作者:AIbluecapf 7073 错误的电压,对电压电流计模块在地面站选择合适的版本,然后用万用表测试电压看测出的电压与模块检测的电压一不一致,不一致进行电压校准

GPS HDOP值错误,应该是太高了,有效的GPS HDOP值应该在2以内,越小越好
需要GPS信号,室内受到遮挡不能搜到卫星,测试GPS请到室外开阔地带不能遮挡GPS天线

网友:
应该分别是电流计错误 gdop太高 第三个是需要gps才能使用RTL

网友:
gps出现问题,还有电压测试错误

网友:
gps没有定位。请确保gps安装正确,等待搜星定位。当gps错误时,在定点,留待,引导等需要依赖gps的模式下无法解锁

网友:
返航模式下能解锁?有点不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