翱云2212KV910+9545桨 乱测+拆解 [老晋玩测试]

楼主(2015-10-15):
收到翱云的2212动力套装有几天了,抽空乱测了一下,有对比,有胡乱测试,也有电机拆解,各位将就看看。

零、先说说配置和优缺点

优点:电机可以上4S电池,这个很好,玩航拍4S比较合适。随意飞3S也够了。
          电机外观亮骚,喜欢亮骚的朋友一定眼馋。
          桨型和TM9545一样,桨毂用了铝的,有助散热。

          电机底部做了加高,螺丝长一点也可以用。
          值得一提的是翱云桨和TM的桨型基本一样,效率比较高,续航超出预想。

缺点:电机空载测试,感觉稍有震动,比DJI和探索者原装电机的略大。
          香蕉插焊接不够仔细,助焊剂流入了插头,可能会影响到接触的可靠性。
          桨的材料和TM9545一样,都是属于偏硬的,运行的时候比DJI的噪音偏大,略微刺耳。

配置:
山精机壳
翱云2212动力
极翼P2飞控
乐天20A
自组4S3300电池
单机重1100克,含电池。

一、外观照片,翱云的外观做得还是不错的,喜欢亮骚的一定眼馋。

二、重量对比:

三、桨的尺寸对比

各种桨的长度都差不多,就看看桨面宽度吧

四、电机拆解

电机香蕉插焊接不够仔细,助焊剂流入了插头,可能会影响到接触的可靠性。

五、续航测试

单机起飞重量1100克,4S3300电池,4.2到3.7V,飞了16分30秒。如果设置3.6V,估计可以到18分钟。

视频做了编辑,让您看16分30秒的小飞也很枯燥,就选了点有动作的。

后续会补上剩余的测试。

网友A:
老晋大哥他的桨怎么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桨的效率高,电机也不赖。

9545精灵3上不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这个奖和TM桨型一样,效率有点出乎意料。

如果到3.6V报警,估计可以到18分钟左右。 ...

是桨的原因

网友B:
不错,还是飞的很久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买了三幅大疆的那种9443还是什么的不带自锁现在没法用啊

你买东西,喜欢走小路。

不带自锁的,买4个正反螺母的子弹头,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和你的TM9545一样,效率不错。

我以前买了三幅大疆的那种9443还是什么的不带自锁现在没法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就是这意思,但是手摸电机座测试更直观。我用双面胶,调整好了换AB胶。 ...

AB胶倒是不错,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试过自己调动平衡,手机下载个测震动的软件,放在机架中心处,一个个的电机空转测试震动,在电机上 ...

差不多就是这意思,但是手摸电机座测试更直观。我用双面胶,调整好了换AB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慢点上教程^_^

我以前试过自己调动平衡,手机下载个测震动的软件,放在机架中心处,一个个的电机空转测试震动,在电机上贴小的胶布,不断的移动位置达到震动最小。很耗时间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平衡自己怎么做?贴胶纸吗?

慢点上教程^_^

网友D:
我想了解建议起飞重量的测试电机 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还是飞的很久嘛

对的,这个奖和TM桨型一样,效率有点出乎意料。

如果到3.6V报警,估计可以到18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了解建议起飞重量的测试电机 温度,

慢点再测,最近忙。

网友E:
轴承用的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轴承用的什么的

不是NMB,没有标记,不知道什么牌子。

网友:
漂亮。好想要唉

网友F:
老晋测试 精品啊~~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晋测试 精品啊~~详细

多谢兄弟支持!

其实这种评测很难做,你说实话了,会有人说你枪手。就把数据照片放上来,什么东西好什么都相差自己看吧,不做解释。

楼主:
对,桨的效率高,电机也不赖。

网友:
很详细  做工看着很好的样子

网友:
测试很详细啊

楼主:
TM的没办法上,轴径太小。

翱云的可以,桨毂轴径大,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晋大哥他的桨怎么卖

490牛币,模吧商城有的卖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TM的没办法上,轴径太小。

翱云的可以,桨毂轴径大,可以用。

我是说桨长可能长了,原装的9450,桨距就1CM,9545估计都打桨了

网友:
这个横向测试很全,点赞,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桨长可能长了,原装的9450,桨距就1CM,9545估计都打桨了

没有问题,精灵三也有,探索者也有,山寨精灵也有,95和94的桨都可以上,长度没有实质区别,实测几款桨的长度差距1mm左右。

网友C:
话说这电机是什么颜色啊?看这骚亮呢!希望后续东平衡完美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490牛币,模吧商城有的卖的。

桨怎么样可以的话买一些

网友:
不懂!帮老晋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这电机是什么颜色啊?看这骚亮呢!希望后续东平衡完美些

算粉色吧。

动平衡自己可以做,麻烦点而已。

关键是这套动力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怎么样可以的话买一些

和你的TM9545一样,效率不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算粉色吧。

动平衡自己可以做,麻烦点而已。

动平衡自己怎么做?贴胶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买东西,喜欢走小路。

不带自锁的,买4个正反螺母的子弹头,就可以了。 ...

他里面的那个丝行不

楼主:
都是一个规格的,轴径也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一个规格的,轴径也是。

好的

网友G:
用5000   4S电池会多久应该可以到22分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5000   4S电池会多久应该可以到22分钟吧

电池大了,机器越重,效率下降。

不是说电池越大续航越长,相对的,看电机力效。

另外电池仓尺寸也限制了电池尺寸。如果是F450之类的,对电池尺寸就友好很多。

网友H(2015-11-20):
做工非常漂亮,电机线的分色很人性化!评测详细,顶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工非常漂亮,电机线的分色很人性化!评测详细,顶楼主

多谢朋友支持!

网友:
以后还请多多照顾

网友I:
E310电机拆解会不????

楼主:
引用 网友I:
E310电机拆解会不????

但凡这种电机结构都差不多,手头有E300  E305 E310都有,装在机器上,没多余的。

网友(2016-01-24):
期待拉力和载重的测试

网友J:
请问这套动力加上2轴云台和山狗等航拍设备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这套动力加上2轴云台和山狗等航拍设备可以吗

可以,但是效率会偏低,因为航拍最好是4S电池,这套电调只能够3S。所以说够用,但是操控会感觉偏软。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可以,但是效率会偏低,因为航拍最好是4S电池,这套电调只能够3S。所以说够用,但是操控会感觉偏软。 ...

电调换为乐天20A,用4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调换为乐天20A,用4S电池

可以。乐天20A没问题。

电调要和你的动力电池配置搭配,否则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