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 请教NAZE32使用

楼主(2015-10-15):
用过这个穿越飞控NAZE32的老师们,这飞控能用来航拍不?操控性能如何啊?

网友A:
我正准备入手NAZA呢,要一起团购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正准备入手NAZA呢,要一起团购吗

楼主说的是naze32  你说的是大疆naza

楼主:
就是PIX玩不好,老是偏,油门反应迟钝,不会搞了才换了NAZE32。

网友:
航拍要的是稳  naze32.。。。。。玩的是激情

网友:
PIX什么版本送我玩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naze32  你说的是大疆naza

哦,看错了,不过还没听说过这飞控,用的效果跟naza.有什么区别哪个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看错了,不过还没听说过这飞控,用的效果跟naza.有什么区别哪个好点

穿越的话用naze32比较好,航拍的话用naz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