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混剪

楼主(2015-10-15):
精灵到手一个月了,试飞也拍了一些视频,现在做了个小剪辑大家看看效果,个人觉得很满意,抗风能力其实也不错,开头和中间小区拍的都是在大风天气。也有刚开始用不会设置导致过曝的,不过总体感觉还是可以,关键在拍摄参数上要根据情况调整,个人建议不要用自动,试过自动有时候会严重过曝,没有手动调节参数稳定,应该是程序不稳定的Bug。拍摄模式D-log宽容度大方便后期调色(管方说明),直接剪辑可以选择鲜艳模式拍出来就很讨眼睛喜欢,其实适度的饱和度就够了,太艳了也不一定好。

网友A:
精灵3那个版本啊~~感觉优酷给压缩的不行了

网友B:
那是什么果啊,你用什么软件剪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3那个版本啊~~感觉优酷给压缩的不行了

4K版,拍的4K输出1080P,优酷压缩比较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什么果啊,你用什么软件剪辑

红枣,用的Edius 7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枣,用的Edius 7

win732位能否兼容

网友A:
原片应该很爽 ·~这个效果,现在优酷给压缩的太厉害,用土豆可以原画  不知道有没有压缩

楼主:
可以,我用的win7 64,主要是Edius 7支持4K编辑,以前6.5的不行,回放预览也没那摩卡,用绘声绘影X8 4K回放完全卡爆了,笔记本 i7 3632QM 12G内存 三星840硬盘 GT 650M显卡,就是渲染慢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片应该很爽 ·~这个效果,现在优酷给压缩的太厉害,用土豆可以原画  不知道有没有压缩 ...

原片4K截图都很清楚

网友:
必须赞一个。

网友C:
这个地方不敏感吗?!

网友:
视频做的效果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地方不敏感吗?!

建设兵团,不是部队

楼主:
没办法啊,用绘声绘影X8编辑4K卡的很,回放预览跳帧图像马赛克,不好剪辑,调色玩过十几秒预览图才变化,软件运行特别卡,拉快捷进度也卡  。这个就粗略搞搞发了看看云台效果,后面重新下载Edius 7试了下编辑4K回放预览不是很卡,下次就换Edius 7编辑了

楼主:
这里说错了,视频是会声会影X8高的,很卡,后面尝试下载Edius 7编辑4K不卡,但没有重新做视频,等下次的视频用Edius 7做,回放预览不卡可以精确截取视频片段,不过也有说用AE+RP专业,下回试试

楼主(2015-12-13):
一般娱乐用够了

网友:
我只看到红枣

楼主:
我们这主产棉花红枣

网友(2016-03-01):
拍的太好了~顶~~

网友D:
优酷给压缩的太厉害   好的画质都看不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优酷给压缩的太厉害   好的画质都看不出来了

确实如此,没办法

网友:
拍的真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