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关于MINIOSD奇怪问题。

楼主(2015-10-15):
APM与 MINIOSD 摄像头,接好线,上电,有图像但不显示OSD任何数据,此时若拨掉摄像头线就显示OSD数据,但不显图像,再插上摄像头又显示图像,但OSD数据又不显示,貌似视频叠加出了问题,接摄像头就显示图像不显示OSD数据,不接摄像头就会显示OSD数据,是不是要换MINIOSD啊?

网友A:
按下复位件,不行短接osd背面pal焊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下复位件,不行短接osd背面pal焊点

已经焊上的,现在只用12V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焊上的,现在只用12V供电。

还不行?

网友:
还是用非凡的比较方便

网友B:
各种恢复,各种刷

网友C:
换摄像头 制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摄像头 制式不对

OSD的PAL焊点已经焊上去了,设置软件也是PAL。
摄像头默认就是PAL制式。我试了摄像头直接接图传,接收机用采集卡接电脑,电脑上播放软件调成PAL才有图像。所以摄像头制式应该也是PAL。

网友D:
PAL根本不需要焊接,你把12V公用焊点断开,两头供电,12v. 跟+5v同时供电

网友E:
应该是CCD吧 ?      有的PAL的CCD和MIMINOSD不兼容的 。

网友F:
我觉得是接线问题,我也遇到过,和apm端接线有问题,
带数传的话把apm的tx和gnd接上相应端口rx和gnd就好了,不行单接tx试试,刷上2.2泡泡老师版本,不带数传tx rx都接上,有图像说明供电没有问题,就是信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浪子这回复的,各种逗,哈哈!!!

本来就是,恢复默认,然后各种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CCD吧 ?      有的PAL的CCD和MIMINOSD不兼容的 。

是CCD的。。。。。换个摄像头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是接线问题,我也遇到过,和apm端接线有问题,
带数传的话把apm的tx和gnd接上相应端口rx和gnd就好了 ...

有接数传,接线也没错。不接摄像头时,显示OSD信息正常,数据也会更新。就是OSD和图像不能叠加到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PAL根本不需要焊接,你把12V公用焊点断开,两头供电,12v. 跟+5v同时供电

板子背面那个有标PAL字样的焊点,应该是焊上短接是PAL,没动是NTSC吧?

网友:
换个cmos试试 我也纠结了好久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各种恢复,各种刷

就该禁你言 让你浪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该禁你言 让你浪

晕死这样也说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要投诉,版主欺负新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板子背面那个有标PAL字样的焊点,应该是焊上短接是PAL,没动是NTSC吧?

不是,那是老硬了设计原因,现在制式都软件里改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那是老硬了设计原因,现在制式都软件里改的啊

但我不把那个焊点短接,连图像都没有

楼主:
是摄像头的问题,用PZ-2的AV输出就可以叠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