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问谁有APM飞控的代码编辑软件PIX吗?

楼主(2015-10-16):
        各位大神,请问谁有APM飞控的代码编辑软件PIX吗?
刚入门,请大神们多多提拔,灰常感谢。

网友:
论坛牛币开业啦

网友A:
编辑软件?随便都能打开啊.. eclipse 之类的都没问题

网友:
你要改代码吗?

楼主:
恩,是的,大神,要改APM飞控的代码?要通过电脑地面站来控制无人机,只不过现在刚学不知道怎么改,麻烦大神能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辑软件?随便都能打开啊.. eclipse 之类的都没问题

大神,之前有问过一个师兄,他说用PIX,但好像网上一直找不到。eclipse不是用来Android开发的吗?也可以用来改飞控代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之前有问过一个师兄,他说用PIX,但好像网上一直找不到。eclipse不是用来Android开发的吗?也可以 ...

编译的话是需要配置环境编译的..但是只是看和写的话文本文件或者任何IED都可以..只不过没有提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