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D拆的屏幕要怎么驱动

楼主(2015-10-16):
捡了个dvd播放器,带屏幕,十寸屏,扔了可惜,拆了,想做地面站屏幕,可是,这个屏幕要怎么驱动呢,各路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
关注~我也有一个汽车车载vcd的大屏~也不知道哪里找驱动,等楼下大神回复

网友:
这个想法还是可以有的,不过问题解决了要分享哦

网友A:
把屏幕外壳也拆掉,看里面的板子有没有型号参数以及内部结构,看看是哪种屏,看屏幕上带不带驱动板,带的话最简单,找到电源输入、视频和喇叭线就行。不带的话看电路板上印刷的字符定义和排线数量来确定屏幕排线是多少哪种驱动方式,查找相应驱动方式的液晶屏驱动板,也可以把屏幕内部图发给淘宝专门做散屏的商家看看,也许人家做得多见过就知道如何搭配驱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屏幕外壳也拆掉,看里面的板子有没有型号参数以及内部结构,看看是哪种屏,看屏幕上带不带驱动板,带的话 ...

屏幕外科壳螺丝都没有好难拆,我晚上想想办法,谢谢指导

网友B:
拆开看有没有驱动板,没有直接看液晶屏多少针的,一般都是五十针或者四十针,淘宝有万能驱动板。

网友:
家里还有个老式移动DVD

网友:
弄好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有没有驱动板,没有直接看液晶屏多少针的,一般都是五十针或者四十针,淘宝有万能驱动板。

拆开了,帮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屏幕外壳也拆掉,看里面的板子有没有型号参数以及内部结构,看看是哪种屏,看屏幕上带不带驱动板,带的话 ...

拆好了

楼主:
这个驱动班,怎么弄

网友:
夏普的液晶屏驱动芯片

TW8816应用领域:
车载DVD娱乐系统,GPS,车载电脑,车载枕头,后视系统; 可视门铃,微型投影仪等各方面的应用。
优点:TECHWELL在混合信号处理中属于业界领先者,显示效果出色,以及一致性好,才得到业界的认可。
性能:
内置8051MCU;
24bit数字/CVBS/YUV/RGB/ITU656输入接口;
24bit数字输出接口。

也就是上面有一个屏幕驱动板和导航版,因为留的线是导航版上出来的,屏幕的屏排线连接到夏普驱动板再连接到导航版,加上导航版上有红黑白绿黄的线,黑色排线暂时未知先不用,所以推测视频音频是包了灰皮的一束线。一般驱动板最低电压12V,红正黑负,黄的视频、白的音频,一般黑色是地共用的,电源负同时也是视频地,这样接没有视频信号,可以把黄的和这个排插上别的黑色线当视频地线试一下,最好的情况是试出来可以用,还不行就是另一排比较多的全黑线是控制线,要有控制信号才会输出,关键是最好按原来的连线拆开也连上可以更好地分析电路。读光碟的底座内板子结构是啥,如果没有这排全黑线也可能是读取光驱信号和DVD端子接口输出的,比如USB、影视频输出,看原来有没有VGA输出,有光驱部分底座的内部图好分析。可以先按上面试,有视频输出更好。

网友C:
你需要看一下RGB总线还是''LVDS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看一下RGB总线还是''LVDS总线

不会看啊

网友:
看芯片查手册,然后淘宝找对应的驱动板,

引用 楼主:
不会看啊

看芯片查手册,然后淘宝找对应的驱动板,

网友(2015-12-23):
搞好没有?
看你也杭州的

网友:
看屏幕背后的型号,某宝搜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