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FPV时可以看地面的摄像头

楼主(2015-10-16):
(图片)

网友:
没了?来点文字嘛

楼主:
FPV远航的时候摄像头水平向前看时非常枯燥,而且因为大部分是天空亮度过高会导致画面非常暗,看地面就不会了

网友:
装舵机云台加头追

网友:
天7遥控器

网友:
赞一个,一个舵机就搞定

网友A:
怎么弄的,要云台控制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弄的,要云台控制不??

就控上手动控制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控上手动控制就行了

飞控直接接到舵机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直接接到舵机上吗

云台舵机直接插接收机上,不经过飞控

网友:
也是,一直看前面是挺没劲的。

网友:
摄像头安装在舵机上

网友:
同天7,求联系方式

楼主:
今天实际飞了下,感觉好极了!!

网友:
头追是最好的。。。。。。。

网友(2017-02-01):
我用过两个摄像头切换,垂直地面一点不好看,后来拆了

网友(2017-03-03):
引用 楼主:
今天实际飞了下,感觉好极了!!

你的实时的摄像头,画面清晰嘛

网友(2017-05-31):
很漂亮的机机,不错。顶一下

网友:
不错,很好的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