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rduino Duemilanove给其他芯片下载bootloader

楼主(2015-10-17):
有好多朋友在使用ARDUINO在做一些器件。原来单片机都烧写好了bootloader,但是也有需要我们自己烧写的时候。下载bootloader我们使用的是USBtinyISP,这样子需要专门进行购买,本次实验我们使用Arduino Duemilanove对芯片进行bootloader下载。
以下转载一篇比较实用的帖子:
注意:经过测试此下载bootloader方法,目前只在使用328P的Arduino Duemilanove,arduino nano上测试通过

材料准备:
Arduino Duemilanove/UNO/NANO等控制板一块
100欧姆电阻一个
22p电容2个
16M Hz晶振1个
Atmega8 DIP封装芯片一个
面包板一个,连接线若干

首先打开arduino IDE,在File的Examples里面,选择ArduinoISP,把这个程序编译好,下载进入arduino控制板中。

先把硬件连接好

接上usb线,在IDE中选择下载的bootloader的板子为Atmega8的NG

然后选择下载bootloader,选择arduino as ISP

就看着灯闪呀闪的下载了,下载完成后会提示Done burning bootloader。

如果无法下载,请仔细检查reset口与5V之间连接的电阻,此电阻务必为110Ω左右,100Ω的基本没有问题。

网友A:
以上IPS指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上IPS指的是什么

USB ISP下载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USB ISP下载线

蓝牙应该选择那一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应该选择那一项呢

蓝牙 你说该选哪一项  没看懂题目

网友B:
请问楼主您给Arduino Duemilanove/UNO和 Arduino Duemilanove/NANO下载bootloader,XTWduino nano V3.0 ATMEGA328P 改进板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您给Arduino Duemilanove/UNO和 Arduino Duemilanove/NANO下载bootloader,XTWduino nano V3.0 ATM ...

这个我倒没测试 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小白看的一头雾水  继续潜水

网友:
[这个我倒没测试 应该是一样的]
     谢楼主。存此帖链接。

网友C(2016-05-05):
好不错,非常好,顶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不错,非常好,顶楼主

只要可以帮到你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