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固定翼3.4固件,minipix。解锁电机不转

楼主(2015-10-17):
没用心固定翼3.0以上固件,解锁舵机可以动'电机不转怎么回事???遥控器还需要解锁???

网友A:
搜到星了吗

网友B:
放平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到星了吗

搜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平了没

飞得平?

网友C:
锁定去掉,固定翼一般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锁定去掉,固定翼一般不用

怎么去

网友:
参数里,可以设置不用安全开关和解锁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