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5823图传发射机,炸鸡后居然显示屏提示没有信号

楼主(2015-10-17):
昨日遇到一个问题,今天特意来请教个大神。装250机上的TS5823图传发射机,炸鸡后居然显示屏提示没有信号,有遇到过这问题的吗?请问怎么解决呢?

网友:
炸鸡检查图传发射和摄像头的连接有没有松动,供电是否正常,或者摄像头和发射机坏了,都有可能!

网友:
最有可能的就是线路松动

网友:
同上,可能线松了

网友:
应该是线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天线拖焊检查一下

网友:
检查完连线摄像头没有问题,还没信号可以看看发射机电路板上有没有小零件脱落比如电阻、电容什么的

网友:
先检查线路,如果还有问题再用代换法确定故障点

网友:
摄像头没有视频和图传发射机不工作都会提示无信号。

网友:
一个个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