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米狗,808三种相机各自的特点!

楼主(2015-10-17):
原本想买个狗4可是价格有点接受不了所以想到了山狗,米狗,808求各位大神大胆评论分析这三种相机各自的优缺点还有三个的像素,还有待机时间!

网友A:
我用过狗2鹰眼1鹰眼1+和808,鹰眼和山狗差不了多少,像素跟狗2差不多,808,在高空远距离成像不行有点模糊,轻微泛黄,低空近距和山狗差不太多,优点就是太轻了,别的都没用过,现在鹰眼出的4K和山狗SJ7000都不错

网友B:
目前比较推荐的是米狗和鹰眼6S
米狗支持1080P 60FPS,鹰眼6S支持4K 24FPS,从这点看鹰眼较好,但鹰眼不是用的好芯片,拍出的4K码率低,较视频效果的话米的感觉好些
鹰眼6S专为航拍设计,各方面好些。米狗不是用来航拍的,所以出厂的焦不适合拍远景,需要手动拆机调达到更好效果
鹰眼用1600MAH电池,一次充电基本足半小时的拍摄工作,鹰眼自带降压线可以直接最大6S电池为相机充电,拍摄的发热也比米小很多

网友:
上图才能看出来

网友:
米狗是啥~

网友:
其实运动相机都不适合航拍,因为近距离拍要求近景清楚所以和航拍远景有不同,焦距近,用狗4银版拍了一年,老感觉远近有点朦胧,但近景拍照玩过山车拍又非常清楚,精灵3几米内拍照比不上狗4,但航拍效果却好于狗。所以现在精灵主拍飞的镜头,狗改手持拍近景。现在网上就鹰眼6S价格低是为航拍设计的,看了原片效果还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狗2鹰眼1鹰眼1+和808,鹰眼和山狗差不了多少,像素跟狗2差不多,808,在高空远距离成像不行有点模糊 ...

嗯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比较推荐的是米狗和鹰眼6S
米狗支持1080P 60FPS,鹰眼6S支持4K 24FPS,从这点看鹰眼较好,但鹰眼不是用 ...

嗯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