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改过一体屏的帮个忙

楼主(2015-10-17):
如图是显示器的接口 接口引出来就6根线了 红黑电源 绿色的不用的 以上都是确定的下面我就不太确定了   还有一根音频和视频 都是有两层芯的 剩下棕色的不是地线吗? 我把视频最里面的线接视频 棕色接地线 为什么显示器上的图像扭曲得厉害?

网友:
一般都是  红色正   黑色负  黄色视频  白色音频(只供参考)

网友:
一般正极是公共地GND,红正黑负确定的,视频输入:黄色视频(AV1)、棕色(AV2),音频输入输出白绿(音频),可以看驱动板上的印刷标识,正规电路板在排插处都有标识的。如果没有清晰的标识,红黑黄一般都是按通用标准定义的,只要电源不接反,其他的都可以试,通过排除法来确定线的定义。看不懂的话可以上清楚地驱动板的图,帮你看看

网友:
楼上正解 按照规范就应该这么接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成功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