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油门启动很高。

楼主(2015-10-17):
cc3d遥控也校对了,油门地面站测试也正常,但是遥控解锁后油门快推到顶了才启动。也就是遥控油门最后一点行程才能控制电机。那个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进行油门行程校准,就是校准电机最低启动位

已经设置了1045就是

网友:
油門中區數值1100左右應該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设置了1045就是

电调的油门行程校准,而不是指CC3D地面站里电机的启动怠速值。
CC3D电调的油门行程校准有两种方法:
!!!校准前一定要卸桨!!!注意安全!
一、第一次设置飞控的时候在飞控设置向导里设置,
泡泡老师有视频:http://www.moz8.com/thread-36383-1-1.html 认真学习第二课视频!

二、自己手动校准,步骤如下:
进入地面站的OUTPUT界面
1,只插USB,勾选TEST
2,所有电机后面的Link全部勾上,然后拖动滚动滑块到最右边
3,接上电池后听到电机滴的时候,立马把滑块拖动到最左边,此时电机发出 滴滴 滴滴滴 滴
4,然后慢慢拖动拖条测试4个电机是否能转起来
如果OK 拖动拖条到刚好停下来的值(我个人观点)
5,最后去掉TEST的勾选,去掉link勾选,点右下角SAVE 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电调的油门行程校准,而不是指CC3D地面站里电机的启动怠速值。
CC3D电调的油门行程校准有两种方法:
! ...

做过的没用。油门差不多要打到这里电机才启动。

网友C:
看看泡泡教程,也许可以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泡泡教程,也许可以帮到你

看过了唉

楼主:
哦我这是固定翼,其他的都对,就这个油门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过的没用。油门差不多要打到这里电机才启动。

还有,你检查下你的遥控器上有没有做了关于油门曲线的设置,或者油门微调之类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检查下你的遥控器上有没有做了关于油门曲线的设置,或者油门微调之类的, ...

没有,把飞控去掉直接连电调就没问题

网友D:
看你第二張圖,通道二
小值1093
中值1886
大值1992
你將中值改成1100就可以了,
因為你現在油門中位中值係1886,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第二張圖,通道二
小值1093
中值1886

改过了,这是一开始的照片。

网友D:
那麼現在中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麼現在中值是多少,,

设的是15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麼現在中值是多少,,

遥控打杆过了中点也没反应,直到最后那一点点才行。

网友D:
再少一點,,1100就可以,不要少過最小值就無問題,,希望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少一點,,1100就可以,不要少過最小值就無問題,,希望你成功,,

谢谢,实在不行就不用他了,反正是固定翼,没有也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