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 转弯控制

楼主(2015-10-17):
近期准备入穿越机,在模拟器中练习发现个问题 :转弯容易转过头,转弯过头很难转回来,
请教大神们:穿越机 转弯控制是用副翼、还是方向控制??说说方向控制的技巧吧!

网友A:
我是先压副翼,然后紧接着配合打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先压副翼,然后紧接着配合打方向!

好的谢谢了,我试试

网友:
多练习 自然会知道技巧在哪里

网友:
多练就可以条件反射

网友:
给楼主说一个字: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近期准备入穿越机,在模拟器中练习发现个问题 :转弯容易转过头,转弯过头很难转回来,
请教大神们:穿越机 ...

副翼  方向  升降  油门  配合………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