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行摇杆改遥控

楼主(2015-10-18):
昨天在老外论坛看到一个用ARDUINO 以及USB等模块搭载飞行盒子 而且有代码哪位兄弟可以做个看看价格在100左右,没办法我不懂编程 可以的话我可以把代码发上来

网友:
风雷那种么

网友:
上个链接看看,现在这样讲很难理解

楼主:
PARTS LIST

The basic parts required:

1 * Arduino MEGA 2560 (MEGA 1280 will possibly work)
1 * USB Host Shield (P/N=DFRobot DFR0138, Circuits@Home Rev 2.0, Tinyos Rev 2 or Sainsmart Usb 2.0)
1 * Logitech Extreme 3D Pro
1 * 16x2 LCD (LiquidCrystal library)
1 * Thomas Scherrer's 430mHz LRS kit (any model will do) c/w antenna, connector & coax.
1 * Battery (i.e. 3S Lipo, 1500mAh, approx. 2hrs contiuious use)).
1 * Enclosure.

网友A:
100左右做这个可能比较勉强。毕竟没有相关知识,很多部件要买成件,自己做难度大,效果不一定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左右做这个可能比较勉强。毕竟没有相关知识,很多部件要买成件,自己做难度大,效果不一定可靠 ...

解析通讯协议 可以输出PPM信号应该可以的

楼主:
还有就是风雷盒子也没有什么价格受不了

楼主:
这个做好后接上433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