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电机,炸坏两个飞机,原因今天才知道

楼主(2015-10-18):
今天去裸飞胖子,空中停车数次,停后有恢复,第一次没想到是停车,折回来微调姿态,由于pix还没弄好所以先手动调调飞机,飞控也没装上。
配置丹锂2217kv960 浩业11*4.7桨 ptk30a电调 三块电池压重心3s2200mah25c
最初炸坏的是我做的双尾撑结构飞机,地面站测试的好好的,魔友手投,一投出去电机停转,以为电调问题(电调是我在郑州航协买的p5a,没有牌子40-55a,拆开魔友说是铂金),视频被优酷屏蔽了'没法发出来(阅兵时被屏蔽了
那个停转是眼睁睁看着
国庆飞胖子。apm飞控,我打返航,当时飞机高度5米左右,默认返航高度15米,飞机不往上升,装树上去了,检查电调热缩膜被烫坏了,怀疑电机卡转,空中停车无法升高。
这次飞行,飞到十米高度'听噪音感觉不对,还没意识到停转,折回来,又停转几次,意思到电机问题,就打算返航,具体航迹gps定位器记录了下来(怕飞丢,买了个车载定位器装了上去),返回途中,失去动力,撞向地面,速度太快挽救不了了

楼主:
有魔友说电调过稳保护'夏天我用ld2216飞。飞了一暑假,同样电调也没问题,而且稳度也很高。今天天气预报稳度23度,并不高,地面试过动力数次。空中出现问题。
联系了丹锂客服,还没给回复。

楼主:
具体航迹
今天一个人飞,没人录视频,之前飞双尾撑结构,发了视频《飞小影电调出了问题》被屏蔽,想办法解禁中

楼主:
并不是要黑丹锂,丹锂电机我也买了好几个,但这次太气人,对我的损失非常大。我一个学生党哪有那么多钱投入到飞机上?好不容易买了架胖子摔成这样,自己做的也就不说了

楼主:
要说电调保护'什么的,换了三个电调,不至于吧?你说电调稳度过高什么的,等我联系到厂家,返厂让他们测试去,我这边还有个同型号的丹锂电机,现在在我徒弟那'我拿回来也测温

楼主:
三个电调

网友A:
电调和电机之间焊接拆开发图看看,这种情况很可能是焊接,或者电机电调搭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和电机之间焊接拆开发图看看,这种情况很可能是焊接,或者电机电调搭配问题。

连接直接焊死的。

网友B:
影子是自己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影子是自己做的吗

是。刚投出去电机停转'机头碎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刚投出去电机停转'机头碎了

心也碎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心也碎了吧

你懂的,气死人

网友:
多炸炸才能长知识

网友C:
像过载了,11寸也没问题啊,新的电机吗,丹锂不是囗碑比朗宇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过载了,11寸也没问题啊,新的电机吗,丹锂不是囗碑比朗宇高吗

电机上天没15分钟。我也就好奇了'怎么会这样,好不容易买一架胖子'碎成那样'真是心碎了

网友:
祝贺楼主问题找到了

网友:
电子设备很容易出问题……有时候又不好检查,因为不知道哪里会出问题。

网友:
是不是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我一个XXD的电机也这样,直接把电调过热保护了,飞翼直接螺旋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