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刷固件用dsm2山寨6100e接受怎么连接naze32?

楼主(2015-10-18):
还有,刚刷的固件还不会用,再加上接收机不会接,有在用的麻烦分享一下参考参考!谢谢!

网友A:
我只用这种接收飞f3p和板机,因为这个20多的接收距离只有300米,300米内很稳定,再远不稳定,接收机上的通道标识是错误的,batt是对的,是插短路子对頻用的,刷完功能强大了不少,慢慢摸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用这种接收飞f3p和板机,因为这个20多的接收距离只有300米,300米内很稳定,再远不稳定,接收机上的通 ...

能给我正确的标识通道嘛!我也发现是错的了,距离我也不会太远,300足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给我正确的标识通道嘛!我也发现是错的了,距离我也不会太远,300足够了!

晩上,我拍飞机的图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晩上,我拍飞机的图给你

行,不过最好能标识下就好了

网友B:
我用的是D8S,也刷过固的,接收机是AR6200,注意选择DSM2,还有要取消固定码。然后直接对频就行了。

网友:
   AR6系列接收机里的通道解释如下:
aile(副翼)-Roll
Elev(升降舵)-Pitch
Thro(节流阀)-Thro
Rudd(方向舵)-Rudder(Yaw)
   对应APM的通道是:
  APM 1--AILE
  APM 2--ELEV
  APM 3--THOR
  APM 4--RUDD
接线只要保持3条线一致就行,就是如果APM这边黑线在外侧,那么接收机的这头黑线也在内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D8S,也刷过固的,接收机是AR6200,注意选择DSM2,还有要取消固定码。然后直接对频就行了。 ...

对频已经对好了,接飞控通道不对,标识是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频已经对好了,接飞控通道不对,标识是错的

我没用过NAZE,给不到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频已经对好了,接飞控通道不对,标识是错的

从上至下依次是
BATT
副翼
升降
油门
方向
起落架
辅助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