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购买华科尔D10

楼主(2015-10-18):
大家从哪里买的D10白色版  官方网站嘛  看着比其他店贵100多  京东商城旗舰店怎么样  还是普通淘宝店 不知道售后服务怎么样

网友:
淘宝店买的售后要先返给店铺再返厂,费点时间,官网买的可以直接返厂,不过一般没什么故障

网友:
官方网站的售后应该更好,在其他店也不会有太大问题

网友:
正在就接控的选择=.=

网友:
这种东西没有假货,主要是合格的东西,质量一般都没问题。在淘宝信誉比较高的店买,也是没有问题的。后期真出现问题,需要反厂的话也可以反给卖家让他帮你处理,省心,就是时间较长

网友A:
华科尔D10真心建议你别买,我第一个D10,入手两天,开不了机,然后换了一个,3个月不到,总数用了不到20次,30米就失控,问售后,说是功放坏了,要自己掏钱修,100多块,然后问题就更多了,抖舵,在APM上看,通道数字一直抖动,真是醉了。天地飞吧,至少稳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D10真心建议你别买,我第一个D10,入手两天,开不了机,然后换了一个,3个月不到,总数用了不到20次 ...

这么可怕吗?

网友:
官方肯定比较贵了,想便宜的话就买淘宝,想踏实点就买官方

网友:
出问题的都是个例吧,豪车不是也有趴路上的吗,我的黑D10用了快两年都没问题,还加了高频头,刷了固件,现在又换了白的也用几个月了,也刷了,啥问题也没有啊,实在不放心就买天9,天地飞返厂也不见得少啊

网友:
没有假货吧,找对店铺就可以了,也不用迷信旗舰店啥的。

网友:
应该没有假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