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kt板航模需要哪些配件和工具

楼主(2015-10-18):
越详细越全面越好,最好说明有什么用处

网友:
刻刀,钢尺,热熔胶

网友:
首先你得有KT版其次你有图纸最后需要刀片,量具,热胶枪,胶棒,电烙铁,焊锡丝,纤维胶带,细的钢丝,起子,舵机,电调,电机,连接线,遥控器,电池,差不多就可以开飞了

网友:
这个很多了,必不可少的是壁纸刀,热熔枪,钢尺等。

网友:
看我发过kt机制做帖

网友:
要买的工具多着了

网友:
看我的帖子,很详细

网友:
空f版主说的对~

网友:
上面说到的多要准备的,只是早晚的事

网友:
楼上说的很全 我就不说了

网友(2017-07-05):
新手慢慢来吧,后面需要的会很多

网友:
新手面临的问题好多额·!

网友:
3楼说得很详细,具体怎么使用还是多多潜水学知识吧,当然论坛也有很多资料可以自己搜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