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2.8 输出信号卡顿,求帮助!

楼主(2015-10-19):
入手一架小胖,装机什么都好了,裸机上接收机,2.4G和433都没问题,问题出的很奇怪,用APM飞控的时候,用最新的3.4固件,单个通道或者混合通道(下左,下右等),均出现舵机卡顿,一卡一卡的,就好像半失控的感觉,后来我换到3.1.1的固件版本,单通道不怎么卡顿了,但是混合通道依然卡顿,这种情况根本不敢飞啊,上去就等着炸鸡。后来我想了想,会不会是电流计摔坏了(电流计中间标识150那个圆圈,被我摔碎了,但是里面的线圈没任何问题,电流计也依然可用,我就用热熔胶涂了它一脸。)我怕这个电流计输出的电压不稳,引起的,因为混合通道,就意味着电流更大,会不会是这个问题呢?我立马改用电调供电,问题依旧,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本来想在《泡泡实验室》板块发贴的,结果发现权限不够,唉,入魔路就没顺畅过,求大神们给予帮助。

网友:
降低固件试试看

网友:
尝试更换固件版本,检查设置,电流计上的原件感觉像是电感,破损会影响性能,不过应该与故障无关

网友:
还差13分就行看图片了,这么破论坛怎么这个样子!

网友:
还差10分就行看图片了,这么破论坛怎么这个样子!

网友:
还差3分就行看图片了,这么破论坛怎么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