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宇G3手持+萤火虫5S加装图传和监显器做直播用

楼主(2015-10-19):
视频没做。只做了两个GIF动画。文件大了点。不能上传,郁闷

网友A:
电视直播至少输出清晰的720P才够,目前只有带HDMI输出的高清数字图传可以,5.8G 图传不行,分辨率低,便宜的就大疆数字图传,精灵升级HDMI模块(精灵3高级版配HDMI 6000)和悟都支持,还有一万多一套的1080p Amimon CONNEX 进口 5.8G 高清数字图传 HDMI 广播级 零无延迟(12000),大疆新出的Lightbridge 2 广播级全高清数字图传航拍图传系统(7999)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视直播至少输出清晰的720P才够,目前只有带HDMI输出的高清数字图传可以,5.8G 图传不行,分辨率低,便宜 ...

我又不是电视台,搞这些有啥用?呵呵,用钱能解决的东西都不是问题。这些配置谁都清楚。

网友:
这个创意不错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