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钢蒙皮制作

楼主(2015-10-19):
东西早就备齐了,一直没时间搞,目前问题是真空袋抽气孔漏气,两个袋子都是。刚做,树脂刷的少,表面不光滑。抽真空失败,贴合度还是不好,整体强度不行,我用的的M03,纤维布是0.05的。比例调成了2比1。本身固话慢,所以比例没按3:1。
后续把抽气孔密封住'另开一个口。
没钱用专用设备,用家用设备~还有3m防毒面具~
先是准备好材料,混合环氧,清理机翼表面。环氧我这个操作时间是2小时的。
然后刷在泡沫上,贴纤维布,纤维布要浸透,不行再刷点,必须搞平整。多余的环氧刮掉。

刷完调整,我买的pvc膜,直接当到了两层膜之间,放入真空袋,抽气孔下放一块布透气好的。
然后抽气,密封,静置。

楼主:
管理把帖子给我删了,发错地方了

网友A:
电动抽啊 ,这种袋子质量一般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抽啊 ,这种袋子质量一般般

得'换,正在和做玻璃钢的魔友交流

网友:
刷的不错,以后教我

网友:
蒙的不算太好 表面不光滑

网友B:
那杯蓝色的液体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杯蓝色的液体是什么

固化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术不错啊-

还不行。要买材料改进方法

网友:
了解下,以后学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在折腾了 不平没事 打磨一下就行

硬度不够,要重新做

网友:
好技术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