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DIY最简单好用的小蚁等航机万能快门控制器

楼主(2015-10-19):
自己DIY最简单好用的小蚁等航机万能快门控制器
看没人发过这贴。自己发吧。虽然很土很没技术含量。不过还是挺好用的。
我用小蚁都是地上按了录像再上天。于是就想做个天上能控制快门拍照的。于是就出了这货、
应该很多人都想过的。一个舵机就能搞定。设置好行程~哈哈

网友:
用自藕更好

楼主:
最土的办法了。不用每次都按了录像再上去

网友:
好想法  不过行程一定要调好  不然  你懂的

网友:
哈,有想法啊~简单实用。

网友:
简单实用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
楼主有想象力,支持DIY

网友:
不错简单方便

网友A:
方法简单,不过行程一定得调好,不然……

网友:
我就缺个摄像机努力赞牛币

网友:
哎哟 这个不错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方法简单,不过行程一定得调好,不然……

什么行程。新手能否介绍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行程。新手能否介绍下

就是舵机的转动角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舵机的转动角度啊

知道了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啥东西?

光耦'说错了,自藕是变压器

网友:
用鹰之舞的舵机的人不少,看到有很多

网友:
云台装不下

网友:
创意100分

网友:
简单的办法,最有效。

网友D:
不用这么麻烦啊   小蚁有 延迟拍照功能, 设置5秒一张   很方便

网友:
这个可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耦'说错了,自藕是变压器

那不就是定时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耦'说错了,自藕是变压器

那不就是定时器么……小蚁有自带定时的。就是不想用才用的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这么麻烦啊   小蚁有 延迟拍照功能, 设置5秒一张   很方便

就是不爱用延迟的。还是自己控制快门比较好

楼主:
额我的通用的云台可以装。专用云台换个地方固定就行了。还可以用微型舵机或者直线舵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不就是定时器么……小蚁有自带定时的。就是不想用才用的这个

光耦……什么定时器。光耦一种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耦……什么定时器。光耦一种开关~

哦哦那不是还要改装相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哦那不是还要改装相机……

需要改。快门键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改。快门键引线

还是我这比较无脑一点

网友:
哈哈,简单实用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需要改。快门键引线

详细叙述下呗,让动手能力强的模友学习下 自己diy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我这比较无脑一点

我做好发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详细叙述下呗,让动手能力强的模友学习下 自己diy

我做好发教程

楼主:
唉,这种开关方案不是多得是。我这只是提供一个最简单的方案。现在成品的通道开关也便宜得很。没必要浪费这时间。真要做的话固件修改下直接相机上现成的接口控制就行了。不需要拆机改开关的。做成鹰眼那套方案。一个开关来回一下是拍照,打下不动是录像,再把原来被屏蔽的自带OSD启用,直接能看出相机状态。随便也好用多了。我这只是傻瓜式的,越简单越好,懂不。要说更好用那不是随便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