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对电调油门行程校准了,上了APM飞控死活不给力

楼主(2015-10-20):
感谢论坛团队里的各位大神指导,问题已经解决。
我重装了3.3固件,更重要的是初始化了APM,问题顺利解决。
再次感谢“AIbluecapf”、“森林海关”、“油炸钣”、“无机翼的飞机8”、“164281221”的指导和关注。

如图:已经解锁了,怠速情况下电机输出在1/5的行程,油门打满,电机输出只到1/4死活不上去了。
遥控器单独对电调进行油门校正一点问题没有。
上了飞控就这样。
哪位大神给个解决办法。
APM3.3固件试过没用,现在下的是3.1.4,也一样。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是重新校准~先让apm学习遥控,校准遥控通道,然后在校准电调,可以试试apm自动校准油门行程,油门最高上电,断电,然后上电最高最低点 断电,完事

网友:
嗯还是再校准一次看看

网友:
可以試試將圖中紅色圈住的,調到最大,,

楼主:
感谢各位指点,中午回去就马上试一试

网友:
按正确的方法校准还不行的化,就需要飞控清空,可以搜一下清空飞控的帖子,在办公室也没有图可以截给你看

网友A:
实在不行就刷回3.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就刷回3.0的

关键是刷回3.0也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刷回3.0也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之前飞的时候用的什么版本

楼主:
3.3最新版,曾经试过一次正常,后来可能改了参数,结果就不行了,现在清空了飞控,重新做的,就行了。

网友B:
3.3感觉怎么样,我的miniapm用外置罗盘,升级后。竟然内置都可以动,校准的时候选外置1都可以校准,但是动飞控罗盘跟着动?见了鬼了!我明明jp1都已经1断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感觉怎么样,我的miniapm用外置罗盘,升级后。竟然内置都可以动,校准的时候选外置1都可以校准,但是动 ...

仍然在测试,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你说的外置罗盘是跟GPS一起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仍然在测试,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你说的外置罗盘是跟GPS一起的吗?

对,内置以前用3.1.5都是不能用的,这两天升级,mp也升了,就出现这么个情况

楼主:
我认为关键是还是看你在MP里选的是哪一个,校准就会用哪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