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翼p2感度

楼主(2015-10-20):
机翼p2飞控用大疆s500四轴机架2216电机kv880用1147桨,俯仰、横滚和航向角感度多少合适?

网友:
一般都是默认 感度

网友:
新版还是老版?

起飞重量多少?

P2玩过三个,有点小经验。

网友:
新版,起飞重量1800克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默认就好了

网友A:
6  6  6             5  5 5 感觉快速抖的很厉害

网友:
看自己手感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  6  6             5  5 5 感觉快速抖的很厉害

抖就把横滚和俯仰感度调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抖就把横滚和俯仰感度调小

是快速下降抖,我改了6明显好多了啊...不是很会调

网友:
先用默认感度试飞。

估计1800克会有点晃,晃动大每次加大10%,一直到有点抖,在此感度的基础上减小10%就可以了。

估计会在5.0左右。

网友:
默认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2015-11-19):
引用 网友A:
是快速下降抖,我改了6明显好多了啊...不是很会调

抖就降低,晃就调高,只调俯仰和横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