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问题

楼主(2015-10-20):
兄弟们 ,你们3s  4s  6s都用多少A充的。我用
3A电池充不满5200电池充到3000就不行了

网友:
问:支持5C充电是什么意思?
答:即电池充电电流最大=电池容量(MAH)/1000*5=11A(此处的5就是支持5C充电的5。目前市场上大部分电池都支持5C充电了,我个人还没了解过大于5C充电的电池)

网友:
垃圾充电器伤电池。。

网友:
会不会之前电量没用完

网友A:
B6充电真急人,特别是最后那0.01,要等好久好久。

网友:
充电电流大了应该影响受命吧

网友:
1c到2c用的B6从电器

楼主:
嘀嘀嘀    滴滴滴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楼主:
刚开始玩买到山寨b6了可能充坏了

网友B:
B6有个充电电量设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B6有个充电电量设置你看看

不会设置 能说说详细的设置步骤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设置 能说说详细的设置步骤吗

在主菜单选择USER SET      PROGRAAM→
后按DEC按钮3次会看到Capacity Cut–Off
OFF                2200mAh这个选项,再按START按钮选择2200这里,这里是限定容量的选择,你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主菜单选择USER SET      PROGRAAM→
后按DEC按钮3次会看到Capacity Cut–Off
OFF                2200 ...

谢谢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充电真急人,特别是最后那0.01,要等好久好久。

嗯嗯 是的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