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基础新手想入门多旋翼 求配置

楼主(2015-10-21):
O基础新手想入门多旋翼
求大神帮忙出个入门机配置单
现在手里有
PIX飞控
乐迪9通遥控器
一个F450 机架
2200 mh  3S电池
希望大神能推荐下 适合入门的  电机 电调
最好是以后升级机架  还能用上的(不能用也没关系)
最好列出 名称 链接 价位

谢谢了!

网友:
电调乐天40A    电机2216

网友:
便宜点就XXD2212   电调乐天20A

网友:
买就买好的配置,虽然得花点钱,但是在后面你可以省掉不少钱的,

网友A:
朗宇2212  30A乐天电调...入门的话足够..

但是不知道你指的升级是什么意思?打算加大轴距挂云台航拍的话 3S动力一般不是那么充裕...

网友B:
如果考虑以后升级的话   郎宇V2216  好盈乐天40A  是首选。可以升级到 550 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朗宇2212  30A乐天电调...入门的话足够..

但是不知道你指的升级是什么意思?打算加大轴距挂云台航拍的话 3S ...

是准备加大 和 家航拍   现在不是新手嘛·  电池以后可以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考虑以后升级的话   郎宇V2216  好盈乐天40A  是首选。可以升级到 550 左右 ...

我看上一个机架 是 680的 H4  现在新手期 先拿450练练手,
  这些天我也看了一些帖子   40A点电调到时候够用吗  。
我想你说的这个 2216 估计到时候肯定不行   就是不知道电调够不够用!

网友C:
我觉得有预算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有预算就好了。

电机电调 500元以内。  最好是以后加大机架还可以用的~ (以后可能680)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电调 500元以内。  最好是以后加大机架还可以用的~ (以后可能680)

那电调我推荐用乐天40A的,以后升级空间很大,这一半的预算就出去了,电机起码用到2216吧,TM的肯定好啊,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上一个机架 是 680的 H4  现在新手期 先拿450练练手,
  这些天我也看了一些帖子   40A点电调到时候 ...

680的话 电机会有点够呛。 但40A 电调绝对够你用。

网友:
新手直接仿精灵电机也就40-50块一个便宜的有二三十的,上九寸桨,电调乐天20A支持3S-4S,也就是四五百块加上你现在手上有的配件就可以练习飞了,先练好技术至少是练熟自稳模式起降悬停水平八字和环绕刷锅,等练熟了同时也多逛论坛学习,再根据自己需要看挂什么设备航拍玩,准备投入多少,根据自己需要和预算再确定升级配置,没必要现在就买个好的打算以后升级还用,要考虑到现在新手炸鸡很平常的,太好的装备炸毁了不划算,练好了再上好的。决定带gopro之类的小型运动相机拍的话400-500就够了(15-20分),想时间长就大电机低KV大桨大轴距6S 电池(这只是一个方向,到时候具体如何看你的需求)微单单反航拍就暂不讲了,一下子也不肯进阶到那么高的地步,大轴距其实也好飞,就是心理压力比小轴距四轴大的多,对环境要求高,不适合不宽敞的环境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