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想组一架四轴来作为航拍入门

楼主(2015-10-21):
新手想玩航拍,预算不高,不能超过1500啦。然后对于那些东西基本都不懂,是自己买配件慢慢琢磨着组装还是到网上去买DIY的整机?

网友:
很难做到,预算有点低

网友A:
嗯 预算不够一套飞控就差不多1000

网友:
预算低了    航拍就便宜也得2000

网友:
和我一样多潜水这些就知道了

网友B:
按照你的预算 如果入门的花 按照最低配置 估计只能买个 飞控 机架 电机 电调 其他的遥控器  云台 相机这些就根本买不到的

网友:
就是低预算能买到,也是鸡肋,等你玩明白了,这套也得扔

网友C:
一千的配置制,你不买遥控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的预算 如果入门的花 按照最低配置 估计只能买个 飞控 机架 电机 电调 其他的遥控器  云台 相机这些 ...

相机自己手上有一台别人送的狗,所以这个可以去掉了,主要是想航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菜鸟要加强学习,多看多问!多搜集论坛没有的资料转发过来,赚取牛币!积累知识的同时可以提升等级。 ...

好的,刚刚发现这个论坛不久,正在努力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预算不够一套飞控就差不多1000

机架、电机、电调、加上飞控和GPS,最好是能实现定点定高,这样一套大概多少?
至于其他的后期学习了相关知识了再慢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千的配置制,你不买遥控啦???

意思是一千只够机器,没有控制系统是吧

网友:
什么相机  想上什么云台

网友:
预算有点不够....航拍的话估计还是预算足点安全.

网友C:
买个动力套装600,鸡架40,(naza800,或者经得起折腾的话买APM大概在500)图传200,数传120,遥控600,云台230,一般点的相机在配合山狗400这样,这样的配置不说很好,不过也不赖,至少这样的配置用来航拍至少两三年不会有换配件的想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一千只够机器,没有控制系统是吧

在这里的配置还不包括电池,建议买好点的电池,我买差的电池电压相差太大,飞不了多久就BB响了,再说航拍你肯定不只买一个电池,最少得4个5个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动力套装600,鸡架40,(naza800,或者经得起折腾的话买APM大概在500)图传200,数传120,遥控600,云台2 ...

好的,那对于新手来说是自己焊接组装还是买DIY整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那对于新手来说是自己焊接组装还是买DIY整机?

对新手来说买DIY比较方便,如果自己买配件回来焊接那够你折腾的了,因为成套的DIY回来他有思路了,你就跟着这些思路去做这些很容易弄懂的,自己买配件回来好多零件都要买,这样浪费很多钱,我可是过来人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新手来说买DIY比较方便,如果自己买配件回来焊接那够你折腾的了,因为成套的DIY回来他有思路了,你就跟 ...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
正在自组中,要各种学习

网友:
1000左右 就 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