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响设置成3.5V报警可以吗?

楼主(2015-10-21):
BB响设置成3.5V报警可以吗?飞机落地后电压单片为3.6v。用的是2200mah,3s的电池,飞机是SU27kt板机。

网友:
可以的但是不要飞太高太远

网友:
kt机能飞多远??

网友:
设那么低干么安全点

网友:
别飞太远   一报警赶紧下来

网友:
我一般都是放在3.6的,比较安全,还没出过事。

网友:
可以,不过在单片3.6以下电压就会迅速降低,过放的几率会增大

网友:
放到3.5是不损害电池性能的极限,一报警要立马下来不能再飞,其实3.6好点可以有足够的时间降落,同时保证能有稳定的电流输出,电压越低输出电流越不给力,所以暴力就设高一点3.7,温柔可以3.5

网友:
看看啊,怎么看不到图片

网友:
对电池不好

网友:
完全可以,放心用,fpv大航时都这么搞

网友(2015-11-25):
建议3.6

网友:
电池有些内阻,能回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2018-05-25):
可以的。
最低可以设置2.8最高可以设置3.8

网友:
最好设置高一点

网友:
可以改  要用低电压单片机 和 修改程序